楼主(2011-11-24):
我是一个plc 新手,请教各位欧姆龙的cp1e plc用什么编程软件?哪里有下载?仿真软件更好,谢谢!

网友A:
CX-Programmer.
从V9版本开始,该软件不作为单独软件提供,而是包含在CX-ONE软件包内,同时,其仿真软件CX-Simulator也包含在该软件包内。

仿真软件不可仿真早期机型。

网友B:
CX-P  V9.3

网友C:
安装CX ONE4.0 之类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D:
建议楼主,把CX-ONE4.0下载下来安装下,PLC使用的软件就包含在里面C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