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测驱动电路没发现问题,模块也没测出问题来,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 谢

网友A:
模块没有问题,就是驱动,或脉冲传输通道的问题噢。检查驱动电路前的6路脉冲有无缺失?

楼主:
咸老师,我清了一下灰尘上电测试又好了,空载和带4KW的小电机度试机电压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在客户现场实测空载也缺相,带电机运行时电机抖动的厉害且转不起来,还听到一种说法说这种情况把参数初始化一下就可以,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应上主板到电源驱动板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看来就是排线接触的问题,因为我只是把机器拆开吹了一下灰尘就好了,排线也重新插过。谢谢各位

网友C:
估计是排线松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