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机额定频率

楼主(2011-11-25):
请问主电机额定频率17Hz,额定转速500r/min,电机是如何实现的?是几极电机?一般电机额定频率不都是50Hz吗?

网友A:
额定频率是17Hz的电机没见过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就是普通50HZ  4极电机,1450转得。把铭牌从敲就是你看到的了。

网友C:
装个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出厂额定频率就是17Hz的电机没听说过的

网友E:
主电机额定频率17Hz,没听说过,可能是你的设备中要求你最高频率输出转速为500,通过变频器调速刚好为17HZ,实际上电机的额定频率就是50HZ,转速为1500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出厂额定频率就是17Hz的电机没听说过的

网友G:
没听说过

网友H:
大拇指赞3楼一下。这个电机是4极的。没错。所以17Hz为额定转速的频率,那是说明这个电机是定制的。用途特殊,可能是为了低速大扭矩的要求而专门定制使用。

网友I:
哈哈,只有50hz后60hz
17hz应该是用行频率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主电机额定频率17Hz,没听说过,可能是你的设备中要求你最高频率输出转速为500,通过变频器调速刚好为17HZ,实际上电机的额定频率就是50HZ,转速为1500左右

网友K:
如果上面标的是17HZ,只能说你的电机是专用电机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装个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M:
哈哈
我告诉你吧,看这种电机你得差行看
也就是上一行的数字对应下一行的单位

网友N:
17HZ啊,还从没见到额定5频率如此低的电机

网友O:
这应该是低频电机,p=(60*额定频率/额定转速)*2,考虑转差率的因素,是4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