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那位大哥能帮我解释下下面的程式吗
1.下面的  XFER(70) 是把0.00~2.15传送到200.00~202.15还是把0.00~3.15传送到200.00~203.15
我就是不懂#3的意思是三个通道还是加三个通道
2.下面的P_EQ有啥作用
3.真不懂下面的  ANDW(34)那样编程有意义吗
4.下面的第一次循环指令起到啥作用

网友A:
1、XFER(70) 是把0~2通道的数据一次性传送到200~202通道,#3代表的是3个通道
2、P_EQ是一个标志位,它紧跟在每个比较指令后面做输出用的
3、ANDW(34)   既然这样编程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是别人的程序,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功能
4、P_First_Cycle第一次循环指令出现在那里起到复位作用,在PLC上电时,把218和219通道的数据复位

楼主  其实你提出的问题都很基本的,OMRON手册上都有的,你只要把每个指令都熟悉了,就很容易的看懂了,还是希望楼主  好好回去看下手册吧

楼主:
那在程序中有一个P_EQ条件满足后是只有该步程序P_EQ (ON),还是在程序中所有的等于标志位都会(ON)谢谢上面的楼主,还希望那位仁兄给予回答。手册答案都太模糊了

网友A:
每个比较指令后都能使用25505(P_GT)、25506(P_EQ)、25507(P_LT)三个标志位。每次使用标志位只对前面紧跟的那个比较指令的比较结果有效,不是所有的标志位有效。

网友B:
沙发的说的 很有道理

楼主:
谢谢上面楼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