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我想要PLC程序完成实时数据滤波,但是不想把比如说20个数据分成一组,下20 个数据分成一组。。。。。。再每一组都求平均。我是想用比如C语言里边的进栈出栈程序一样,我要求20个数据的平均,进来一个实时数据,末位顶出一个最早进来的数据。程序应该怎样实现呢?我自己也做了个小程序,好像很是低级,还有好多问题出现。请教大家了

网友A:
进来一个实时数据,末位顶出一个最早进来的数据。

那不是进栈出栈啊,那是队列结构啊。一个变址指向与队尾,另一个变址指向与队首,比较两个变址就知道队列中有多少数据了。

不过讨论最好附上机型,在三菱FX2N或以上机型中不是就有FIFO队列结构么 。

以上仅表示个人意见。

楼主:
cvlsam大哥,谢谢你的解惑。小弟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谢谢!!!
有其他朋友有其他方法的也可以说出来,咱们共同讨论!!!!

楼主:
我新建FX2N的PLC,怎么用不了fins指令呢

网友B:
我新建FX2N的PLC,怎么用不了fins指令呢????有fins指令吗???

楼主:
就没有fins指令,那要实现这以功能的指令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