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公司年初从韩国进口了一套(世泰的电子压力机)大概十多二十万吧,旦并不能达到要求,精度不够,所以为想了一个办法,在下面加了四根柱子加工装来做硬限位,没用几个月(还处于试样阶段),伺服放大器烧毁了IPM模块输出缺相,伺服电机也烧毁了一相绕组,请大家帮下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
附;韩国这套系统有压力控制器的,当压入力超过上限就会停止,现在系统使用的位置控制模式,4T—5T压力的时候偶尔会报警,最近有人把压入力调到6T进过伺服电机当场烧了。什么原因呢,怎么伺服放大器的 过电流,超负载,电路过热,电机过热保护全部没用呢,而且有外部压力控制器的防过载保护  百得不思其解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分析分析到底什么原因

“SETECH”这个牌子的电子压力机  17.5A 3.0KW 的伺服电机  21A 3.5KW 的伺服放大器 (系统额定时15T压力)有减速装置

自己分析了一下
1.先烧伺服放大器IPM模块,导致伺服电机缺相运行,而导致伺服电机也烧毁、

2.参数设定错误,导致压入深度,与实际不切合,长期瞬间过载(因为有外部的压力控制器驱动伺服系统的运行)导致系统烧毁

大侠们一般伺服放大器会因为什么原因烧糊啊 ? 这个系统这样用可以么?怎么保护都布起作用啊? 导致伺服电机直接烧毁!

网友A:
迈克彼恩的伺服本来就一般,特别是驱动器做得很一般,很多方面还不如国产驱动器,可交流 QQ:502547451

网友B:
.先烧伺服放大器IPM模块,导致伺服电机缺相运行,而导致伺服电机也烧毁、

2.参数设定错误,导致压入深度,与实际不切合,长期瞬间过载(因为有外部的压力控制器驱动伺服系统的运行)导致系统烧毁

大侠们一般伺服放大器会因为什么原因烧糊啊 ? 这个系统这样用可以么?怎么保护都布起作用啊? 导致伺服电机直接烧毁! 你自己知识面也行呀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参数设置不适合,不然在垃圾,总会报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