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有关恒压供水一带多问题,看了几篇,还是没有解决疑虑,比如一带三,借用提供图
1.前提变频器够大,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变频器先让水泵1自由停车然后断开控制的接触器KM2,打开工频状态的KM1,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启动
一般可能都这样控制,为什么不可以: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直接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投入?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当水泵1达到工频时,需要启动水泵2,直接再打开KM4 对水泵2进行变频投入?
这时的变频器频率是多少呢,如果是50HZ那对2#电机来说就是直接启动了

网友B:
建议还是起码多一台软启来控制比较好。对电网的冲击更好控制一些。防止工频电源上口跳闸。

具体结构是:变频始终带一台电机泵工作,当达到50Hz工频时,用软启启动第二台电机,直接运行于50Hz;当变频再次达到50Hz时,将软启的第二台电机投工频,然后再去起动第三台电机;...以此类推。也就是说,变频的电机就是一拖一;而软启可以一拖多。

这样的好处是,软启的电机对工频电网而言,相位是同步的(基本是),这样投工频,电网冲击要小一些,而且也好控制。

网友C:
不明白说的是什么

楼主:
由于下午突然有上地的xx空调出问题,才回来,见谅。
谢谢 楼上
2.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这是常见的说法
根据2楼,是可以在变频器运行时接通变频器了
在看断开,如果禁止,那么为什么在电机前可以加热继?
到底“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对不对?
3.变频器恒压供水,一带四(三个大一个小),有没有经典控制方案?

网友D:
我处理过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其原理是:先用变频启动水泵作供水,当频率去到50HZ,但管网水压依然达不到设定值的情况下,系统自动降频(不是停机),达到降频设定值之后,工频启动另一台水泵,变频再次进行设定值调整。而不是常规的变频那样,当水压达不到设定值之后一下子完全降压停机,之后转换另一台机组再作调整。其优点是降频之后启动另一台水泵,因有变频的那一台压力补给,不至于在工频水泵启动之后对完全0压的管网给予水锤冲击。

网友E:
关于恒压控制的,应是当1号泵达到50HZ时或接近50时,变频器输出断开,接入工频,如果经一时间后水压检测仍达不到要求,变频器再低频启动另一台水泵,并随时监控水压变化,输出频率大小。后面几台如些类推

网友B:
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的。说明楼主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出不能带电开路,断电当然可以开路了。

网友B:
针对6楼的思路,大拇指一个。

不过,我觉得管路的电机一般都比较大,所以不推荐工频直起,而是借助软启启动。而软启是可以一拖多的。当然,采用一个变频多个电机变频转工频也是可以的。需要些技巧罢了。

网友F:
据我们公司的恒压供水系统了解 其控制原理不是跟你所说的一带三什么的启动!我没见过变频器当软启动器来用的设备!软启动器是可以一个带几个启动 而且是一个一个有先后顺序的!
看你的主回路大概的控制原理应该是三台电机中均可以选着变频和工频运行,但运行中只能一台变频运行另外两台工频运行(这个工变频可以在人机上选择的)
请问楼主电机是多少KW 变频器多少KW的,控制要求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处理过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其原理是:先用变频启动水泵作供水,当频率去到50HZ,但管网水压依然达不到设定值的情况下,系统自动降频(不是停机),达到降频设定值之后,工频启动另一台水泵,变频再次进行设定值调整。而不是常规的变频那样,当水压达不到设定值之后一下子完全降压停机,之后转换另一台机组再作调整。其优点是降频之后启动另一台水泵,因有变频的那一台压力补给,不至于在工频水泵启动之后对完全0压的管网给予水锤冲击。
你这种控制要求,压力信号进PLC,PLC完全控制着变频器,还可能有触摸屏等人机界面。
对于压力没有进PLC的控制,恐怕无法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处理过一套恒压供水装置,其原理是:先用变频启动水泵作供水,当频率去到50HZ,但管网水压依然达不到设定值的情况下,系统自动降频(不是停机),达到降频设定值之后,工频启动另一台水泵,变频再次进行设定值调整。而不是常规的变频那样,当水压达不到设定值之后一下子完全降压停机,之后转换另一台机组再作调整。其优点是降频之后启动另一台水泵,因有变频的那一台压力补给,不至于在工频水泵启动之后对完全0压的管网给予水锤冲击。
你这种控制要求,压力信号进PLC,PLC完全控制着变频器,还可能有触摸屏等人机界面。
对于压力没有进PLC的控制,恐怕无法实现。

一个成熟的工程,压力是要进PLC的,再由PLC控制变频器,压力不进PLC是很被动而且是落后的控制方法,除非控制系统没有PLC存在,仅仅使用变频器的简单PID功能。而触摸屏只是一个人机交换,用于切换各种数据以及显示当前信息、更改控制数据等。

楼主:
现在压力不进PLC的“小”设备很多,变频器设置利用好了不一定落后被动吧,况且还有不用PLC的。
大设备比较复杂,且用了软起,对于7.5kw的应该不用软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的。说明楼主的问题。变频器的输出不能带电开路,断电当然可以开路了。
根据图片,变频器固定控制一台电机,这种例子好像不用PLC,是变频器厂家给出的控制。
我要问的是,类似楼主的图,使用了热继,如果变频器有输出驱动电机,由于某种原因,热继跳了,不就属于“变频器的输出带电开路”了吗?

网友B:
嗨,有一就有二。第二张图片是暗示你可以任意的做n台变频-工频转换的。这个不是问题。能做一个,就可以做二个,三个...。就拿西门子的这个MM4做例子,他有3个开关量输出口,所以可以做3台这样的转换,当然,如果外面是做了扩展,那就是4+2+1=7台的这种转换。只不过那要借助外部的逻辑控制电路或单元了(比如PLC或LOGO等可编程控制器)。

第二个问题,在变频器的输出加热继这个没有问题呀。因为热继的主接触点不管是过流还是不过流,都不会断的。只有过载在一定时间,主接触点发热把辅助触点顶断,实施保护。也就是说,热继的动作,是辅助触点动作实施保护的,不是主接触点。辅助触点动作(断),通知变频器停车或封锁输出电流。实施对电机的保护。变频器的输出不会开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在变频器的输出加热继这个没有问题呀。因为热继的主接触点不管是过流还是不过流,都不会断的。只有过载在一定时间,主接触点发热把辅助触点顶断,实施保护。也就是说,热继的动作,是辅助触点动作实施保护的,不是主接触点。辅助触点动作(断),通知变频器停车或封锁输出电流。实施对电机的保护。变频器的输出不会开路的。
感谢版主,你的回复让我猛醒-----基本的东西都忘了。
回头想想使用热继的电路,都是将热继辅助点串进接触器控制回路,即便是使用变频器恒压供水(虽然电路不是俺设计,但也没注意这点)。

再次感谢

网友B:
不要客气,交流、解惑这正是论坛的目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共享。

网友G:
一个很成熟也很广泛的应用,没必要加plc,还有说加触摸屏的,一个简单的恒压供水也搞的太奢侈了,abb这样用的太多了。

楼主:
不要说触摸屏,还有带远程监控的呐。
压力根据需要调整的系统,没有人机界面,不好操作吧

楼主:
看来18楼用ABB变频器很熟,问个问题,ABB的在加泵时是不是用了一个输出点直接工频启动(当然别的变频器可能也是这样),关键是撤掉是在什么时机,一般变频器辅助输出只有2个,一个用于变频器故障报警,另一个才是用于备用泵启停,在资料中没有发现有:高于上限通,低于下限再断开的功能,是不是只能用延时来断备用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