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启动后不发电,大家帮看看是哪个部件坏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晰,

楼主(2011-11-25):
没有好的照片,我初步检查了碳刷,有一对磨损,可是因为不是很严重所以没换。根据其原理那里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控制箱有泡水痕迹,触头严重氧化。因为拆不下来无法检测各项绕组。

网友A:
看不清楚

网友B:
整流硅堆损坏,

网友C:
发电机长时间不用没磁了,需要再次磁才能发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电机长时间不用没磁了,需要再次磁才能发电.

网友E:
一般来说如有有电压的话就是碳刷坏了

网友F:
如果是长时间不用 先给充磁试试 经常用的话 有可能是励磁机构坏了

网友G(2012-01-04):
发电机组有问题找我,愿意解答任何技术问题437648298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发电机组有问题找我,愿意解答任何技术问题437648298
你在这里解答不行吗?

网友I:
激一下磁,拿电瓶,如果不行的话,从简单的入手,查整流二极管好坏。断开线路测,
再就是看接线柱是否清洁,接触不良。
再检查激磁线圈,可用电瓶接线试。
一般性的故障都可以排除。

网友G:
你这是相复励电球,先用12V电池对F1F2充磁,不方便的话,可以拿个铁锤对着电球敲几下。
还不行就检查里面的整流电路(二极管)

网友J:
先用电池加在励磁绕组上,看是否发电,若不发电,查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