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我想用PLC程序控制LED点阵显示某一动作操作次数,并形成累加,可否有好点的办法做?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最简单到就是买那种led模块,plc有的。如果麻烦点就用输出口控制,最好选晶体管的。

楼主:
版主大人,能说清楚点么,小生不才,谢谢

网友A:
1、就是plc能够驱动显示数码块的模块,plc的扩展模块。只需要简单编程即可。
2、做电路板,用plc的输出口控制led块,使用静态还是动态显示就是你自己编程到事了,麻烦一些。

网友B:
浪费的点数都可以买个文本了;

楼主:
我想要那种高亮显示的,文本有反光怕看不清,最好是七段码管那种,不知道哪里有大型号的7段码管买,大侠多指点下哟,谢谢

网友C:
要多大呀,可以参考红绿灯那种

网友D:
直接用PLC与单片机进行串行通讯,用单片机输出LED动态显示

网友E:
设计的好麻烦

网友F:
你是要LED点阵显示?怎么后面又是7寸数码管?
PLC要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方法:
1:通信:PLC发送指令给控制板显示
2:PLC输出点输出数据显示;
如图:

楼主:
老兄,你提供的真是我想要的,能留电话么,马上就跟你做交易。

网友F:
经与楼主沟通,楼主只要数码管显示设定数量与实际数量(外接一个计数开关闭合一次计数),这种简单功能,有了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显示板,PLC完全是多余的;

网友G(2013-09-09):
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驱动液晶显示器或电视机的,可以显示更多的内容和数据。有一款叫VGA工控板的控制板可以做到。可以跟各种PLC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