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亮黄灯高清图

楼主(2011-11-25):
希望大家解释下

网友A:
我昨天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了,但照片不清楚看不到型号,今晚特意上网搜了一下,具体内容请进
http://wenku.baidu.com/view/248da71aa8114431b90dd884.html

楼主:
这个 每天 早上 开设备的时候都会 跳闸

网友A:
可以先测一下电流,看看有没有过载呀

网友B:
过流了?
超载?

楼主:
三相测了 电流 分别是 120 130 140

楼主:
额定电流是250A的

网友C:
施耐德的。。

网友A:
也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D:
如果楼主还有说明书的话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断路器 亮黄灯 有图
希望 给解释一下

网友E(2012-09-13):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预告警的灯!
就是在那个热脱扣电流(不是瞬间脱扣)设定值以下的预告警电流到达时黄灯点亮,表明已经到达预告警电流值,需要注意检测
表示赞同。电磁脱扣器过载告警指示。120多安的话就应该是误动作。试着将额定电流再调大点。第一个旋钮调到底。若还不行就更换下面的电磁脱扣器。STR22。

网友G:
施耐德  梅兰....智能型的..高科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