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11-25):
平时讲的负载增加,是指增加负载电流还是负载电压。

网友A:
当然是电流了。
负载是指设备。

网友B:
具体指哪方面的概念?
应当,一般地回答与特指的回答不一样,虽然我也描述不准确。

网友C:
比方你现有一个380变220 的500VA的变压器,开始你只带了一个220的40W的灯泡,然后在加了一个220 40W的灯泡。这样负载就增加了。明白吗?

网友D:
增加负载时,由于是并联所以电压不变,电流增加

网友E:
科技名词定义
中文名称:负载 英文名称:load;charging 定义1:应变仪输出端的外接(匹配)载荷。 应用学科: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实验室仪器和装置(二级学科);应变测量仪器-应变测量仪器一般名词(三级学科) 负载是指连接在电路中的电源两端的电子元件。电路中不应没有负载而直接把电源两极相连,此连接称为短路。常用的负载有电阻、引擎和灯泡等可消耗功率的元件。不消耗功率的元件,如电容,也可接上去,但此情况为断路。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装置叫做负载。电动机能把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电阻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电灯泡能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和光能,扬声器能把电能转换成声能。电动机、电阻、电灯泡、扬声器等都叫做负载。晶体三极管对于前面的信号源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负载。对负载最基本的要求是阻抗匹配和所能承受的功率。

目录

释义词 目
基本解释
河流中的负载详细解释
负载分类释义 词 目
基本解释
河流中的负载 详细解释
负载分类
展开 编辑本段释义
词 目
  词目:负载   拼音:fù zàì
基本解释
  1. 英:[load]   2. 负荷   3. 负担承载
编辑本段河流中的负载
  有一些“负载”溶解在水里 ,就是这些成分使水质变硬的。
详细解释
  1. 携带盟书。   《左传·哀公八年》:“ 景伯 负载,造於 莱门 。” 杜预 注:“负载书将欲出盟。” 孔颖达 疏:“ 杜 知负载是负载书者,以《周礼》司盟掌盟载之事,故传云‘ 士庄子 为载书’。此上有将盟之文,下即云负载之事,故知是载书也。”   2. 负荷装载。   《晏子春秋·杂上五》:“ 晏子 归,负载使人辞于公曰:‘ 婴 故老耄无能也,请毋服壮者之事。’” 唐 元结 《说楚何惛王赋》:“今悉汝丁壮妇人,继之童翁,分力负载而随。” 萧红 《手》:“正当早操刚收场的时候,忽然听到楼窗口有人在招呼什么,那声音被空气负载着向天空响去似的。”   3. 指负载的货物。   汉 王延寿 《鲁灵光殿赋》:“玄熊舑舕以齗齗,却负载而蹲跠。” 沙汀 《闯关》三:“ 余明 正在忙着检查行李。而且指责着一匹牲口的过多的负载。”
编辑本段负载分类
  感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时负载为容性(如负载为补偿电容)   阻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炽灯;电炉)   容性负载,即具有电容的性质,(充放电,电压不能突变)   感性负载,即具有电感的性质,(磁场,电流不能突变)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