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浅谈cnc车床加工步骤的式样
在cnc车削中,步骤贯穿整个零件的加工进程。由于每个别的加工要领差别,式样加工步骤也各不雷同,但终极的目标是为了进步cnc车环境的生产效果,因此对付选择最刚正的加工蹊径显得尤为紧张。本文将从确定走刀蹊径、选择得当的G下令等细节出发,分析在cnc车削中步骤的式样要领。

一、分析零件图样

 分析零件图样是工艺预备中的重要劳动,直接影响零件的式样及加工结果。重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分析加工形状的多少条件:重要目标是针对图样上不明白尺寸及关闭的尺寸链举行处理。
分析零件图样上的尺寸公差要求,以确定控制其尺寸精度的加工工艺,如刀具的选择及切削用量确实定等。

 分析外形和位置公差要求:对付cnc切削加工中,零件的外形和位置偏差重要受机床机器活动副精度的影响。在车削中,如沿Z坐标轴活动的方向与其主轴轴线不平形时,则无法包管圆柱度这一外形公差要求;又如沿X坐标轴活动的方向与其主轴轴线不笔直时,则无法包管笔直度这一位置公差要求。因此,举行编程前要思考举行技能处理的相关方案。

 分析零件的外貌粗糙度要求,质料与热处理要求,毛坯的要求,件数的要求也是对工序安排及走刀蹊径确实定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参数。

二、刚精确定走刀蹊径,并使其最短

 确定走刀蹊径的劳动是加工步骤式样的重点,由于精加工切削步骤走刀蹊径根本上都是沿其零件形状次序举行的,因此重要内容是确定粗加工及空行程的走刀蹊径。走刀蹊径泛指刀具从对刀点开始活动起,直到返回该点并完成加工步骤所议决的路径。包括切削加工的路径及刀具引进、切出等非切削空行程。使走刀蹊径最短可以节减整个加工进程的履行时间,还能裁减一些不须要的刀具损耗及机床进给机构滑动部件的磨损。下图1所示为三种车锥要领,用矩形循环下令举行加工,来分析一下走刀蹊径刚精确定。

  图1a为平行车锥法,这种要领是每次进刀后,车刀移动轨迹平行于锥体母线,随着每次进刀吃刀,Z相尺寸按肯定比例增长,与普车加工锥体要领雷同,使初学者易懂。Z向尺寸的谋划要领是按公式C=D-d/L得出。若C为1:10,含义是直径X上往除1毫米,长度Z上增长10毫米。按该比例可以很大略的举行编程,并且可以包管每一次车削的余量雷同使切削匀称。图1b为变化锥角车锥法,是随着每一次X向进刀,保留Z向尺寸为图纸尺寸,每一刀都变化了锥角的大小,只有最终一刀是图纸要求的锥角大小。这种车锥法可以不消举行每次Z向尺寸的谋划,但在加工中由于Z向尺寸雷同,使加工蹊径较长,同时切削余量不匀称,影响工件的外貌尺寸和粗糙度,平常得当于锥面较短,余量不大的锥体中。图1c为阶台加工锥体法,这种加工法是每一次走刀轨迹平行于工件的轴线,加工出许多小的阶台,最终一刀车刀沿锥体斜面举行走刀,这种加工要领要先做1:1比例图,不然易车环境工件,由于是台阶状,以是余量不匀称,影响锥面加工质量。

 显然,上述三种切削蹊径中,倘若起刀点雷同,则平行法车锥体蹊径最刚正,生产中常用此法举行加工。

三、刚正调用G下令使步骤段最少

 根据每个单独的多少要素(即直线、斜线和圆弧等)分别式样出相应的加工步骤,其构成加工步骤的各条步骤即步骤段。在加工步骤的式样劳动中,总是希看以最少的步骤段数即可实现对零件的加工,以使步骤简便,裁减堕落的几率及进步编程劳动的效果。

 由于cnc车床装置广泛具有直线和圆弧插补运算的作用,除了非圆弧弧线外,步骤段数可以由构成零件的多少要素及由工艺蹊径确定的各条步骤得到,这时应思考使步骤段最少原则。选择刚正的G下令,可以使步骤段裁减,但也要分身走刀蹊径最短。如加工上图1的零件,倘若毛坯均为棒料,可以用直线插补下令G01举行编程,也可以用矩形循环下令G90举行编程,还可以用复合循环下令G71举行编程,都可以加工该工件。如下图2所示,图2a为用G01下令确定的走刀蹊径,与图2b用G90下令确定蹊径雷同,但用G01时编程纷乱,步骤段较多,常用于精加工步骤中。图2c为用G71式加工蹊径,最终走矩形循环进给蹊径,最终两刀走形状的得等距线和终极形状线,走刀蹊径不是很长,且切削量雷同,切削力匀称,与G70下令实用还可以使步骤式样大略,编程时常用。倘若利用的cnc车床没有此下令,应该最终选用G90矩行循环下令举行编程。以是在编程中要伶俐应用,选用刚正的G下令举行步骤式样。

 对付非弧线轨迹的加工,所需主步骤段数要在包管其加工精度的条件下,举行谋划后才华得知。这时,一条非圆弧线应按逼近原理分别成多少个主步骤段(大多为直线或圆弧),当能餍足其精度要求时,所分别的多少个主步骤的段数应为最少。如许,不但可以大大裁减谋划的劳动量,并且还能裁减输进的时间及内存容量的占据数。

四、刚正安排“回零”蹊径

 在式样较纷乱形状的加工步骤时,为使其谋划进程只管即便简化,既不易堕落,又便于校核,编程者偶然将每一刀加工完后的刀具尽头议决履行“回零”指令(即返回对刀点),使其全返回对刀点位置,然后在履行后续步骤。如许会增长走刀隔断,低落生产效果。因此,在刚正安排“回零”蹊径时,应使其前一刀尽头与后一刀出发点间的隔断只管即便减短,大概为零,即餍足走刀蹊径最短的要求。

五、刚正选择切削用量

  cnc车削中的切削用量是表现机床主体的主活动和进给活动大小的紧张参数,包括切削深度、主轴转速、进给速率。它们的选择与普车所要求的根本对应一概,但cnc车床加工的零件每每较纷乱,切削用量按肯定的原则初定后,还应联合零件实际加工环境随时举行调解,调解要领是利用cnc车床的支配面板上种种倍率开关,随时举行调解,来实现切削用量的刚正配置装备摆设,这对支配者来说应该具有肯定的实际生产加工阅历。

六、编程中细节标题处理

 1、留心G04的刚正利用

 G04为停息指令,其作用是刀具在一个指令的时间内暂中断加工。该指令由于不做实际的切削活动,通常被忽略。但它在对付包管加工精度及在切槽、钻孔变化活动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好处,常用于以下几种环境:

(1)切槽、钻孔时为了包管槽底、孔底的的尺寸及粗糙度应配置G04下令。
(2)当运行方向变化较大时,应在该变化运行方向指令间配置G04下令。
(3)当运行速率变化很大时应在其运行指令变化时配置 G04下令。
(4)利用G04举行断削处理,根据粗加工的切削要求,可对以连续活动轨迹举行分段加工安排,每相邻加工段中央用G04指令将其隔开。加工时,刀具每进给一段后,即安排所设定较短的延时时间(0.5秒)履行停息,紧接着在进给一段,直至加工完成。其分段数的多少,视断削要求而定,当断削不敷抱负时,要增长分段数。

 2、粗精加工分裂编程

 为了进步零件的精度并包管生产效果,车削工件形状的最终一刀,通常由精车刀来连续加工完成,因此,粗精加工应分裂编程。并且,刀具的进、逊位置要思考妥当,只管即便不要在连续的形状中切进切出或换刀及停顿,以免因切削力的突然变化而造成弹性变形,致使腻滑相连的形状上产生划伤、外形突变或滞留刀痕等疵病。

 3、编程时常取零件要求尺寸的中值作为编程尺寸依据。倘若遇到比机床所法则的最小编程单位还要小的数值时,应只管即便向其最大实体尺寸靠拢并圆整。如图纸尺寸为Ø 80+00、026则编程时写X80.013。

  4、编程时只管即便符合各点重合的原则。也便是说,编程的原点要和计划的基准、对刀点的位置只管即便重合起来,裁减由于基准不重合所带来的加工偏差。在许多环境下,若图样上的尺寸基准与编程所必要的尺寸基准不一概,故应最终将图样上的各个基准尺寸换算为编程坐标系中的尺寸。当必要控制控制某些紧张尺寸的答应变动量时,还要议决尺寸链解算才华得到,然后才可举行下一步编程劳动。

  5、巧利用堵截刀倒角。对堵截面带一倒角的零件,在批量车削加工中比较广泛,为了便于堵截并禁止掉头倒角,可巧利用堵截刀同时完成车倒角和堵截两个工序,结果较好。同时切刀有两个刀尖,在编程中要留心利用哪个刀尖及刀宽标题,防备对刀加工时堕落。

  总之,cnc车床的编程总原则是先粗后精、进步后远、先内后外、步骤段最少、走刀蹊径最短,这就要求我们在编程时,特别留心表面关联实际,并在大量的实践中,对所学的知识举行验证或修正,做到式样的步骤最实用。clear_link=1 下一篇:数控编程指令代码的区别及技巧上一篇: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