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我单位是一家热轧厂,冷床有两台100kw的直流电机拖动,电机由2台6RA70装置分别驱动,其中有台电机上线后电流环优化没有坐过去,现在一直将就着用,发现存在这样的问题:电机在制动后存在负方向的电枢电流,大约为-12%左右,这样使得电机有逆向旋转的趋势,我想请问老师想要消除这个电流,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啊?

网友A:
两台电机是什么控制形式?主从控制?应该说清楚。另外优化没有过,是怎么个情况?能说清楚吗?

楼主:
6RA70
这些天也没时间上网,首先谢谢K版主能关注我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冷床分南北冷床两部分,分别由两台100KW的直流电机拖动,这两台电机没有主从之分,均是单独控制,在制动的时候给电机一个反向转矩,问题是制动后北冷床的70装置的状态显示没有转矩输出,但是拖动南冷床的电机的反向转矩并没有消失,只是反向转矩不足使电机转动,有反向转动之趋势,电流为-13%左右,
我想请教老师的是这是什么原因?如何消除呢?
注:该电机电流环优化没有坐过去,优化老是失败,

楼主:
kdrjl老师,这些天咋不见您了,?

网友B:
加一个单相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