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我公司有一台500KW的中频炉,电容是16的熔芯是32A的,开启中频炉后电容自动补偿,电容接触器吸合后不到半分钟熔芯就断了,10分钟之内10个接触器全部吸合,熔芯也就全部熔断了,大家说该怎么补偿电容了,

网友A:
中频炉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谐波分量,高次谐波在电容中会产生较大电流,远大于电容额定电流,从而造成烧毁保险、电容等原件。有条件用svc吧

楼主:
那请问什么叫svc呀,急用,不差钱,

网友B:
中频炉产生的谐波是电容的天敌,不过也不用害怕。在电容前加电感就行了。最好先测测谐波含量和几次谐波为主。以便有针对性的治理。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如果近我可以为你测量。电话是:13974877691.

网友C(2013-10-18):
中频炉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谐波,可以采用有源滤波器或无源滤波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