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11-26):
看看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A:
带散热功能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散热功能的电阻。。

网友C:
制动电阻

网友D:
 30W  2.5欧

网友E:
大功率电阻。

网友F:
电阻肯定的了,估计是制动电阻,用在变频器上的。

网友G:
高功率电阻!

网友H:
大功率电阻

楼主:
受教了,是伺服器上的元件,假如这个制动电阻坏了,对伺服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是伺服器上的元件,假如这个制动电阻坏了,对伺服有什么影响呢?
对电机的停止与定位都有影响

网友J:
如果坏了  定位肯定不行

网友K:
肯定是电阻,但是用它干啥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