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各位好  今天维修天车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 直流110V电压到刹车线圈  电源线中间断了一根线  我一测电压竟然显示180V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220半波的,虚电压。

网友B:
其他地方的感应电?

网友C:
你这是从哪到哪的电压??

网友D: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E:
1.直流110V采用的什么方法得到的?滤波电路是什么形式?
2.180V电压怎么测出来的?用什么表?

楼主:
啊沙发
110V是中间加了一个整流器得到的 从控制柜接到天车刹车线圈上的

网友E:
整流器的输入电压?全波、半波?
这些都可以根据整流电路的公式计算出来,然后就可以判断180V是怎么来的................

网友F:
可能是虚电吧,万用表测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