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p-first-cycle就是在扫描的第一个周期为on,其他扫描为off,是不是就是说上电的时候为on,过了一个扫描周期比如:1ms后就变为off,一直等到关闭PLC电源后那?谢谢!!!

网友A:
P-First-Cycle指令上电第一次运行程序时候执行,一般用来执行程序的初始化,清除储存区的数据

楼主:
该指令是否也可以作为计数器等的复位指令那?

网友B:
可以的!主要用于上电时清除不需要的寄存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主要用于上电时清除不需要的寄存区数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