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读数

楼主(2011-11-26):
我厂里安装了一台多功能电度表,里面显示峰、平、谷、之类的文字,还有什麽正向、反向之类的,请教各位大侠,它们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正确的读出当月使用的电量?谢谢!

网友A:
电力局收费用的

网友B:
怎样才能正确的读出当月使用的电量

这个我看供电局来看表时是用一个遥控器在那里操作的

网友C:
这是新式电子表。抄表看有功总就可以了。如果供电局无功也收费就再抄一个无功总加起来。谷。峰。平可以不用管

网友D:
电力局收费用,我们日常只看总有功就行了

网友E:
看总有功数,现在供电局不需要上门抄表了,因为有了带GPRS的电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