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新装了一台变压器,低压柜中有一个三相的多功能电表,供电局要求将照明电接在此表上,请问三相表能当单相表用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它是三相四线表,里面是三个单独的原件,直接看读数就行

网友B:
电表是用CT脉冲信号? 还是直接三线进 三相出?
应该可以用,没试过!

网友C:
没这么用过,你的照明电不是三相四线的吗

网友D:
表上标明220/380V的为三相四线制的电能表,本身就是三个独立的单相表,当然可以单独使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