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刚学编程,最近写了一个程序,上机调试时出现程序不稳定,就是前几次正常,有时候连续操作几次之后程序好像就乱了,不能按设计运行。用编程工具中的程序检查也没什么问题。还有SET指令从左边母线的触点都接通的情况下为什么有时不能置位呢?(用监视窗口看到的)请各位赐教,我是用三菱FX1N的PLC

网友A:
   需看到有关程序段或程序编制方案,才好回答问题;我知之很少,试猜猜:
   “不稳定”,可能是给定的信号“不确定”,比如外接触点的抖动;
   SET指令不能置位(假设M0),看有不有其他地方影响到了M0的状态,有不有“双线圈”现象。

   编程工具的程序检查没问题,表示没有语法错误,但不能判别逻辑错误等。

楼主:
回复2楼
谢谢2楼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截图
上一次不知咋的没有发出附件

网友B:
编程序按逻辑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能处理任何意外发生的情况。

网友C:
一个成功的背后定有很多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