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我们遇到的是缺一相电,但三相电机能正常运行,开关没有跳闸。这正常吗?开关是否应该跳闸?

网友A:
到底是缺相还是单相接地

网友B:
开关(断路器)没有检测断相功能。

网友C:
是小空开还是带漏保的断路器

网友D:
要仔细查找线路,接头线不要漏掉,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E:
肯定不是 “正常” 运行吧

网友F:
如果电机处于轻载或者空载情况下,电机在缺少一相电源情况下的过流并不严重所以空开没跳也是正常的,这个就较危险了。

网友G:
看你电源是什么系统。

网友H:
同意7楼的看法,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虚接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小空开还是带漏保的断路器

是带漏保的,我也奇怪,应该跳闸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小空开还是带漏保的断路器
是带漏保的,我也奇怪,应该跳闸呀。。。。。。

带漏保的,缺相也不会跳,但单相接地就一定要跳,这是漏保的工作原理决定了的。

网友J:
单相接地,看零线有没有接地,有接地就单相短路,零序应该动作,如果没接地,就不会跳,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危险。

网友K:
不跳闸,但电流增大。时间长了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L:
电笔没亮的这相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笔没亮的这相接地了

其它两相电压是否升高呢?

网友M:
没有接地。只是有一项虚接

网友N:
接地的一相电笔不亮。零线亮。零线对地有电压。设备运行正常,

网友O:
不是吧,还能正常运行,没有乱叫吗?

网友P:
以前碰到过三相电机断一相的,手拨一下电机扇叶,电机也能转,但带负载能力差,是断相了。

网友Q:
零线该带电,你那供电现在是变成了的IT,又不是真IT。带漏保也没用。

网友R:
如果是缺项,在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可以运转,但是电机会发热,时间长了会造成线圈过热烧坏,此时并不会跳闸的,但是如果却向后线头与电机外壳接触到了,就会跳闸。

网友S:
要是有电动机保护器会有缺相故障指示,同时会切断控制线路

网友T:
这样大概分几种情况:一电机开关选得有点大,没有跳闸,二是电机的负荷不是很大

网友U:
3相电机哪里来的零线啊??楼主三相相间电压都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