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我自己接电实验但时候,不小心把一个24V开关接到PLC上,结果开关爆炸,整条线路断电,之后PLC就这样了,
现在情况是:程序是可以输入,程序也可以运行,控制程序输入的开关无论是在OFF位置还是ON位置,就是Y0端口一直通电,且运行指示灯不亮,
请问这个那个东西坏掉了?

网友A:
呵呵;烧毁了,维修吧;

楼主:
这个可不可以判断是跟端口同一线路的继电器烧坏。

网友A:
呵呵;继电器应当还是好的;

楼主:
这个现象应该是哪里坏了呢?好不好确定 ?

网友B:
还是拿给专业的人去修吧

楼主:
是哪个继电器坏掉了,我换了个继电器就好了,是哪个继电器的触头烧坏了,

网友C:
输出是什么类型的啊 继电器的话 就在停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测Y0和COM 如果通了 就是继电器的点坏了 坏就好啦

网友D:
继电器输出型:一般是因大电流烧的触点熔接在一起,造成触点短路。拆开后更换继电器。
晶体管输出型:一般是因大电流造成电子元件内部短路。拆开后更换集成块或三极管。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就不要修理啦。使用中不要这个输出点即可。

网友E:
断电用表量一下公共点和Y0看看。

网友F:
烧了,修吧!

网友G:
一般是因烧触点接在一起(继电器输出型)或 集成块(三极管)损坏(晶体管输出型)。Y0的运行灯不亮表明不只是损坏了光电隔离的外电路,光耦或内部电路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如果电子电路的知识差一些,也不必拆开维修,将此点闲置即可,如果对弱电比较熟,可以将信号隔离后引出驱动另外配置的继电器即可。其他的输出支路的运行灯有指示,检查一下各输出点,如果不是始终有输出或始终无输出,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H:
应该是PLC的输出部分烧坏了,要去维修了

网友I:
楼主把什么开关接到PLC上去了?

网友J:
继电器输出型:一般是因大电流烧的触点熔接在一起,造成触点短路。拆开后更换继电器。
晶体管输出型:一般是因大电流造成电子元件内部短路。拆开后更换集成块或三极管。
如果没有动手能力,就不要修理啦。使用中不要这个输出点即可。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