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我单位有一活塞空压机,电机18.5kw.电流36A,星三角启动。电机烧过一次,修理好用了一段时间后,压力达到0.4后,星启动很正常,有劲,转换成三角启动后,发现没有力,带不动活塞。不知什么原因,另外我问下,可以直接星工作吗?不要三角工作了。

网友A:
是不是主回路的线接错了

网友B:
电机应该是好的,空压机活塞到储气罐中有一个单向阀,可能是单向阀坏了造成空压机带负载启动。一般空压机压力到达后压力开关断开,电机停止运转,同时压力开关将活塞到单向阀之间的压力释放,为下次电机启动做好准备。

网友C:
星启动没问题,转成角运行没劲。这应该是转换过程的问题了,是不是转换的接触器触点接触电阻大导致的?应检查转换的线路接线包括转换触点,看看是否有烧结的现象;

长期在星状态工作也没问题,有许多电机,铭牌数据就有星角两种技术参数表。

网友D:
发现没有力,带不动活塞
紧接着是过载跳停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问题找到了,经仔细检查,是皮带松的缘故,在星启动时转速低,没有出现皮带打滑现象,在转换成三角启动时转速提高,导致皮带打滑,我总以为是三角工作时电机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