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最新设计规范,对三相四线制零线的截面选择有什么规定?以前是不低于相线50%

网友A:
现在应该还是一样吧

网友B:
现在都是三相五线制。对零线的规定应该不变。单相电的容量是要被限制的。对于地线,截面越大越好

网友C:
现在好像还是用原来的规范吧

网友D:
最新设计规范还没有看到。

楼主:
有的说现在规定零线和相线截面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的说现在规定零线和相线截面一样

我知道的接地和零线,都是16平方以上为相线的一半,不知道新规范的标准号是什么,什么时候公布的。

网友F(2012-01-13):
看看新标准是如何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