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用组态王和三菱的2台plc通过485组态时,2台plc之间能互相传送数据吗?

也就是说2台plc还能组成n:n网络通讯吗?还是只能通过组态王传送数据?具体怎样传送?谢谢

网友A:
可以用PLC的编程口连接组态王,然后两个PLC通过485通讯

楼主:
有道理,不过通过485不行吗?

网友B(2012-01-02):
电脑上搞两个串口,然后用这两个串口分别和两台三菱PLC编程口通信,这两台三菱PLC可以分别加一个232BD或者485BD,就可以相互通信了!并行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