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输出形式:R=继电器输出(有接点、交流\直流负载两用)
                             T=晶体管输出(无接点、直流负载用)

问题是,。。。:那个有接点、无接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继电器是有实实在在的触头系统的,所以叫有接点,而晶体管则没有实实在在的触头,只是一个靠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到发射极之间电流的器件,没有触头,所以叫无接点

网友B:
楼主的先了解下继电器和三极管的区别吧

楼主:
哦哦,谢谢你们

网友C:
先学一下电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