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三菱FNCCJ指令在梯形图里面怎么写入我还是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NCCJ指令在梯形图里面怎么写入我还是新手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谢谢

直接输入便是了.

键盘上直接输入  诸如: CJ  P10

网友B:
多练习下编程软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在电脑上编好拷进去就行了

网友D:
如果用手编器,用FNC00;电脑里不要管FNC;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