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求助,帮忙写一个四相(五线)八拍电机控制程序
plc型号 fbe-40mc      要求A--AB--B--BC--C--CD--D--DA--A
   A通电0.06s后,B通电,0.09s后A断电。B通0.06s后C通电。0.09s后B断电,依次类推,要有启动,停止按钮,我好要用传感器控制,以备后用。谢谢!!!
   联系方式:email:liyongjunxia@sina.com   QQ:783415374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步进驱动器

网友B:
求助,帮忙写一个四相(五线)八拍电机控制程序,fbe-40mc时序相隔为0.06s
求助,帮忙写一个四相(五线)八拍电机控制程序
plc型号 fbe-40mc      要求A--AB--B--BC--C--CD--D--DA--A
   A通电0.06s后,B通电,0.09s后A断电。B通0.06s后C通电。0.09s后B断电,依次类推,要有启动,停止按钮,我好要用传感器控制,以备后用。谢谢!!!
   联系方式:email:liyongjunxia@sina.com   QQ:783415374?????你速度要求这么低我想知道你拿来做什么?

网友C:
能说的详细点吗?不太清楚你要做什么

楼主:
控制直线步进电机
自己做了个直线电机,四相的,想由他来传送物料,用plc控制电机运行,其他方面的控制程序都已搞定,只有电机运行情况不太理想,物料(圆形)在行进过程中,总是出现抖动现象,怀疑是程序问题。麻烦写一段程序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D(2013-07-20):
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