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30t电磁桥式起重机,电磁吊梁自由滑落故障
    现象
    操作者描述:在吊梁起升或下降过程中电磁吊梁突然自由下落(注 在吸磁状态下),下落速度比4档时还快(起重机起升和下降都是4个档位,4档时为45hz),下落到地面时变频器报远程故障(变频器为丹弗斯fc-300,带有磁通反馈功能,24v编码器),重启变频器后可恢复正常。2~3天出现一次。
    处理
    维修工人:检测个端子无松动现象,电动机电源接线端子无松动现象,小车拖令线无破损,为了判断故障位置,先将电磁报闸的逆变系统关闭,观察2天后无好转,后将plc与变频器之间控制线更换且加屏蔽网,观察到第四天时出现一次,但与之前现象不同,现象为自由下落开始点下落约200~300cm时自动报闸(此时电磁报闸为关闭状态)
    本人判断(本人就是维修工人,呵呵):制动器为机械制动,plc控制制动器,本人分析自由下落状态下,制动器肯定是打开的,且变频器无动作,编码器反馈给变频器吊梁有动作后变频器报故障,分析是plc后端子与线有故障,但换线后有点效果,但和没有一样(plc和变频器都有机器自带的一断线,这个线没换),到此为止了,呵呵,待明天接着查问题,各位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啊,提一点宝贵意见啊,谢谢啊。

网友A:
这种无规律的失控现象,往往与系统的干扰有关。特别是抱闸的动作命令,一定要与速度连锁;还要与控制电路连锁,当出现控制失电状态,抱闸应迅速被激活抱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规律的失控现象,往往与系统的干扰有关。特别是抱闸的动作命令,一定要与速度连锁;还要与控制电路连锁,当出现控制失电状态,抱闸应迅速被激活抱死。

网友C:
我想知道制动器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制动器是怎么控制的?
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

他一般是以电机的电流作为动作的门槛,当电机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抱闸抱死,当电机电流大于这个最小的电流值,抱闸打开(轴释放)。因此对抱闸抱死还是释放的控制要有一个模拟的比较器,用一个阈值做比较器的输入,实际的电机电流绝对值从另一端输入,比较器输出作为开关信号去控制抱闸的线包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制动器是怎么控制的?
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

他一般是以电机的电流作为动作的门槛,当电机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抱闸抱死,当电机电流大于这个最小的电流值,抱闸打开(轴释放)。因此对抱闸抱死还是释放的控制要有一个模拟的比较器,用一个阈值做比较器的输入,实际的电机电流绝对值从另一端输入,比较器输出作为开关信号去控制抱闸的线包电源。
这么复杂呀!没见过,不知道怎么分析!

楼主:
报闸
现象是在起升或者下降过程中发生的自由下落现象,制动是机械制动,由plc控制

楼主:
报闸
制动器是机械的,由plc控制

楼主:
今天把变频器参数修正了,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报闸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规律的失控现象,往往与系统的干扰有关。特别是抱闸的动作命令,一定要与速度连锁;还要与控制电路连锁,当出现控制失电状态,抱闸应迅速被激活抱死。
起升变频器带有磁通反馈编码器,当变频器无动作时,编码器有输出的话,变频器应报故障,现象报的是过电流。但是起升过程中变频器不报故障等到电磁吊梁自由下落到地面时才报过电流(起升中),当我把PLC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线更换后(带屏蔽网)的现象是下降200mm~300MM时自动报闸并报过电流,今天我把变频器参数修正了,不知道有没有效果,斑竹帮忙跟踪下谢谢啊

网友A:
抱闸打开的的时间是不有点早了。把电流建立起来以后再松抱闸。就不溜了。

楼主:
报闸
引用 网友A:
抱闸打开的的时间是不有点早了。把电流建立起来以后再松抱闸。就不溜了。
不是溜勾,是起升中突然自由下落

网友A:
那要检查下控制的程序,为什么启动会出现失控。突然的自由落体,那是控制上的问题。看看所有的信号包括模拟量给定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D(2012-03-06):
请把控制信号换成屏蔽电缆,把PLC输出的中间继电器换成小型继电器(HH54P系列)。还要看控制抱闸的接触器是否动作有卡阻

网友A:
啥变频器呀?这么难搞?

PLC控制抱闸的动作依据是什么?转矩电流?还是...?你能把自己的控制策略说一说吗?光调变频器的参数是不好解决问题的。要有PLC的配合控制。也就是说,在PLC的内部,要建立一个抱闸控制的逻辑单元。什么时候开抱闸和什么时候关抱闸,是有时机的。必须要恰当。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这个抱闸逻辑控制的单元是设计在变频器内部的,而你现在用PLC来完成,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E:
看看编码器的联轴部分是不是有配合问题?

网友F:
没碰过不发表评论,仅关注该贴以学习。。。

网友G:
用的什么联轴器,会不会联轴器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