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损耗

楼主(2011-11-27):
谁知道电流在线路中损耗如何计算,有啥公式或软件的帮忙告知下
多学多问

网友A:
这主要取决于输电线路的电压,如果输出功率一定,则电压越大,电流越小,反之电压越小,电流越大,
               根据Q=I²Rt
可见,在输电线路电阻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小,则热损耗越小。

网友A:
这个还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在课堂上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知道电流在线路中损耗如何计算,有啥公式或软件的帮忙告知下

什么《电流在线路中损耗》?好象没有这个说法。应该是j线路上的电压损失或功率损耗吧!这两项都与线路上的电流有关,前者与电流成正比,后者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C:
损耗功率=电流平方x导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