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7):
每次倒电都会有很多数显仪表坏,也就是仪表由用自发电供电变为市电供电的过程中,仪表有一个短暂的停电,结果都会有很多仪表不显示了。我想这应该是浪涌电流所致,我想仪表电源加装在线式UPS电源,或许会改变这种情况,请使用过的师傅说说能否起作用?

网友A:
市电本身就有杂波,对弱电仪表危害很大,一般都要装稳压电源或则UPS,不过还是装智能一点的UPS比较好。

网友A:
电网稍微波动一下,仪表基本上都有可能被烧掉,除非仪表本身有短路保护或者浪涌抑制,但有这种功能的仪表价格肯定也不低。
给我映像很深的就是,一台国产的无纸记录仪大概2万左右,而同功能的日本横河的无纸记录仪却卖到了5万,可是有一次因为电网波动国产的直接把电路板废了,横河依然完好无损,毕竟人家微电子比我们发达,所以如果你的仪表国产居多,建议直接上UPS

网友B:
嗯! 装UPS供电比较稳定!

网友C:
偶的理解如果直接使用市电的仪表其大部分都是宽电压设置,所以一般的市网电压波动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而直流电源的仪表需要有一个稳压电源的转换,其大部分电压波动也被稳压电源所阻止所以对其也影响不大,如果仪表内部需要直流电源而仪表本身可直接连接交流电,即内部有交直流转换电路,这样的仪表叫维修,在电源切换阶段由于突然的断送电造成的大电流冲击易引起仪表电路损坏。

网友D(2011-12-29):
答案是肯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ups电源的作用不仅仅是断电用,更重要的是电流的稳定,电源的纯净,对机器非常有用。

Signature-----------------------------------------------------
山特,山特ups,UPS电源优势采购站 www.bestups365.com
山特山特ups是全球知名的UPS电源品牌,位于深圳经济特区宝安区。凌恒科技拥有15年的ups电源工程技术经验,是值得信任的ups电源服务商。

网友C:
UPS能够起到稳压作用,所以加上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