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大家有遇到过嘛 帮小弟解答解答 不甚感激

楼主(2011-11-27):
如图 y0为什么不接通

网友A:
这只能是有地方被复位了。复位指令没有解开的原因

网友B:
有如楼上所说,应当是其他处影响了Y0。

网友C:
程序中是否使用了RST Y0?

网友D:
在其他地方复位Y0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要看整个程序

网友F:
看一下有没有双线圈!

网友G:
查看其余用到y0的地方,整个程序分析

网友H:
同意什么几位老师的说法

网友I:
程序中其它地方输出还有Y0;

网友J:
要看整体程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同意什么几位老师的说法

网友L:
应该是其他地方将其复位了!

网友M:
盲人摸象,扯淡!

网友N:
貌似是双线圈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是有地方被复位了。复位指令没有解开的原因

问题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  后来发现本来应该是FX1N系列plc 编程是选错了 选成了FX1系列的  少了个N  可能是指令不支持  选FX1N系列后从新编程后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  后来发现本来应该是FX1N系列plc 编程是选错了 选成了FX1系列的  少了个N  可能是指令不支持  选FX1N系列后从新编程后就可以了

查了的了得 程序其他地方没后复位     我也想不通

楼主:
问题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出来  后来发现本来应该是FX1N系列plc 编程是选错了 选成了FX1系列的  少了个N  可能是指令不支持  选FX1N系列后从新编程后就可以了

查了的了得 程序其他地方没后复位     现在我也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