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现在的380V系统多数是IT还是TN系统?

网友A:
tn-c或tn-s 比较多。

网友B:
应该TN的多

楼主:
那是否意味着都是保护接零而不是保护接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否意味着都是保护接零而不是保护接地呢?
个人觉得保护接零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否意味着都是保护接零而不是保护接地呢?
个人觉得保护接零比较方便

工厂很多380V电机外壳接地应该又是保护接地呀,难道是保护接零?

网友C:
我接触的是TN S比较多。

网友D:
多数是TN系统

网友E:
多数是tn

网友F(2011-12-30):
多数都是TN系统供电。

楼主:
工厂很多380V电机外壳接地应该哪种接地?

网友G:
tn-s 三相五线系统。

网友H:
多是三相五线制,零和地是分开的。

网友I:
大多数是TN系统,其次是TT系统,IT系统比较少。
当然了,这是相对来说的,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不同行业也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