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刚才查了几个伺服驱动的说明书,发现控制模式只能是三者选一:位置,速度,力矩。
设想这种情况:我采用位置控制,但是我会前馈一个力矩值给它。
哪位大侠能给推荐几个型号呢?
谢谢◎!

楼主:
比如说,我要求伺服到达某个位置。同时,我经过计算,知道力矩应该保持在3Nm的话最便于它按时到达该位置。于是我在发送目标位置的时候,同时告诉它"3Nm"。伺服再在 3Nm 上下略做调节,便可以刚好按时到达位置。这就是前馈。如果我不告诉它,它就得按 PID 控制率自己“摸索”,难度就大多了。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多少时间到达是你发出脉冲的频率决定的

网友B:
对,是按脉冲频率的,可以调整脉冲频率,楼主的是不是运行速度是变化,要达到和其他设备同步?

网友C:
这个倒还真没注意到!啥设备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