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数控机床大森3i系统出现S52伺服报警F1 E2怎么办?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Boardid=50&ID=300300 http://www.huibogs.com/shukong/数控系统维修技巧可供参考!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哦!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 0/1/2   驱动器维修|触摸屏维修|工控机维修|电源模块维修|变频器维修等

网友B:
这个数控系统其实就是三菱的E60系统,查三菱的报警参数说明书,上面有的或者茶伺服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