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组态王运行时提示:关联了设备,然后就是通讯失败,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是根本就没通讯上。 你选择的下位设备是什么?走的是以太网模式?

网友B:
说一下你的组网模式才好分析呀!

楼主:
我是用的plc的通信口和组态王通讯,后来我运行组态王后,不停的点击按钮,一会plc的继电器就不停的吧吧响,有时又不好使,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用的是fx1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