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新手求助

楼主(2011-11-28):
Network 1
LD     SM0.1
MOVB   1, MB0
Network 2
LDN    M2.0
TON    T37, 20
Network 3
LD     T37
EU
=      M2.0
*I     2, MW0
Network 4
LDB=   MB1, 1
MOVW   1, MW0
Network 5
LD     SM0.0
MOVB   MB0, QB0
这是我编写的8个灯经过2s依次闪亮,依次循环,,但经过模拟,灯依次只亮过一次,然后不亮了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A:
mw0=mb0 mb1.这是siemens的特点.
mb1在低,所以用2乘后,并不会向mb1进位,乘法溢出变成0.你可以监视位,就明白了.
这个程序是不是可以精简.因为没有考虑点亮时间,可以用ldn t37,省去m2.0.*I 可以用循环移位.
移位是经典的逐位点亮办法.没有试验,可能是妄言,自己试吧.
还有,我觉得lad比较直观,你觉得呢?

楼主:
谢谢你,我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原来mb0是高位,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