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我买了一根编程电缆。和plc怎么都建立不了通信。这是怎么回事呢。Plc是西门子的。s7_200。请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COM口还是USB口?

网友B:
起码要说清楚啊,什么样的电缆,怎么用的

网友C:
COM口或是USB口?如果是USB看看你的管理器是否安装了USB软件

网友D:
通讯设置看看

网友E:
还要装驱动的。。。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电缆的质量问题

网友G: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H:
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里设置COM1端口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还要装驱动的。。。

网友J:
看你的通信设置,波特率,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K:
楼主没生意,一群人白忙活

网友L:
用USB的电缆就不用装驱动了,
楼主也是,发了个帖就闪人了~~

网友M:
我也买了条线,USB-RS232的不知道装在我的本本上怎么样?系统是WIN7 32位的。以前买了一条二十几块钱的不行这次买了个一百七的应该OK吧

网友N:
先安装驱动,在连接PLC,设置端口和波特率。

网友O:
有同样的问题 麻烦给解答下
上图
我集齐了这三个东西   ,因为用到拷贝程序,虽然我现在还没入门。

驱动盘的驱动特别多,还装不了。

网友O:
怎么发不了图啊

网友O:
前三个是实物图。那个PLC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不过应该是兼容西门子。
电脑通过USB连接PLC,会出现无法安装此驱动。
执行USB-PLC驱动.exe出现上图。

网友A:
国产仿S7-200的;

网友B:
你的图看不清楚

网友P:
要是USB口,是要装驱动程序的。

网友Q: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西门子通用编程电缆,原装的价格好像在3000-5000

网友R:
还有设置问题!200的是PPI

网友S:
哈尔滨西门子plc、组态软件培训,联系QQ:273510854

楼主:
张宏泰
你好
我是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
软件和驱动都装好了
只要下载或上载就显示多主站电缆货币USB接口被占用
我是USB接口的
什么都设置好了

网友T:
驱动没装吧

网友U:
USB端口也要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