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安川伺服电机。反向运转正常,正向运行指令发出后,前冲怎么回事?系统采用位置控制方式,该情况多发生在开机后,与关伺服/关机顺序有关吗?

网友A:
无关的,你程序是否有问题呀!

楼主:
驱动器调换
与驱动器调换有关吗?原来是好的,与另一个同样的驱动器调换后出现这种情况,但换回去还不行。我准备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程序?
正反转程序没有差别。

网友B:
经常有伺服过冲,然后不动是什么原因?有时候又能正常运行!

网友C:
查查手册里面的故障原因

网友D:
参数初始化,重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