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问题

楼主(2011-11-28):
我家的调制解调器是220v变9v的直流提供电源的,在停电的时候我直接用一个9v的电池接到调制解调器上,灯亮,但还是不工作,也上不去网,为什么呀,同样是9v的,为什么220v变9v的就能工作,而直接用9v的就不能工作

网友A:
来电的时候你用9v的代替哪电源看行不行  如果行证明不是你的调制解调器的问题了    并不是你给调制解调器电源了就能带的起的   网络上如果其他地方也有电源当电停了 你的调制解调器有电还是用不了的

网友B:
除了电压,电流也有关的.电流大了,电压会降下来.
你应该量一下,电池接上去后的电压.
220v/9v的普通变压,经常不接负载有10多伏.当然现在的开关型的稳压效果还是不错.
还有,停电的话,其它的停了没?我们这电话都会停了.

网友C:
停电了--电话会停吗??
可能你那个9V电池提供不了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D:
可能连接你这个地方的网络中心也停电了;所以只能打电话不能上网;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池功率不够

网友F: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没电吧,比如说你家楼下的电信接线盒,虽然家里的有电了,但外面的没电也不行啊

网友G:
电池的容量不够的

网友H:
1楼和2楼,说了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关网络的其他部位可能也停电了,电池容量是否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池功率不够

网友J:
电池的容量功率不够啊

网友K(2011-12-30):
9v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给不出负载需要的电流。

网友K:
交流220V变直流9V的电源,一般情况下可以提供几百毫安的电流,而你说的9V电池,估计是那种叠层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不超过30毫安,这是问题所在。

网友L(2012-01-31):
是电池容量不够

网友M: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没电吧,比如说你家楼下的电信接线盒,虽然家里的有电了,但外面的没电也不行啊!应是这个。

网友N:
电池内阻小!容量不到位哦!

网友O:
是否是因为你手头的9V电源容量不够?也就是说,虽然调制解调器指示灯亮,但实际上工作电压达不到要求,当然你它就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