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假如PLC内部时间T1靠D1来决定,MOV指令和触摸屏指定同时在程序里,执行哪一个,还是这种说法根本不可能,只是好奇随便问问。

网友A:
触摸屏上的数据也是通过PLC程序演算来的,你在触摸屏上操作D1也可以 但是看程序的扫描是选择哪一种方式了

网友B:
两个都可以

网友C:
呵呵;你可以在屏上修改D1的值,也可以用MOV指令来改变;

楼主:
假如D1的值两种方法设定不一样,是执行触摸屏指定的还是执行MOV的值

网友D:
执行最后设定的,比如你开始在触摸屏上设定10,然后MOV K20 D1 那么就是20

楼主:
谢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C:
呵呵;你在屏上输入的与PLC的MOV指令不可能在同一周期内,总有个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