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8):
在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里面都看到有个小小变压器,不知道这种变压器是什么变压器,有人说是脉冲变压器,又有人说是高频变压器,到底是哪个,我也不清楚了,你们清楚吗?这种变压器有体积小,引脚多,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其初级输入的是什么形式的电,输入与输出有没有个比例关系?看网上有人说,这种变压器输出地电,用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也就是来控制IGBT模块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有木有人来给个准确解释,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脉冲变压器

网友B:
应该是开关变压器,也叫脉冲变压器。

网友C:
是高频变压器我以前做过这种变压器

网友D:
脉冲变压器也可称作开关变压器,或简单地称作高频变压器。在传统的高频变压器设计中,由于磁芯材料的限制,其工作频率较低,一般在20kHz左右。随着电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源系统的小型化、高频化和大功率化已成为一个永恒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因此,研究使用频率更高的电源变压器是降低电源系统体积、提高电源输出功率比的关键因素。

随着应用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展,开关电源的应用愈来愈广泛,但制作开关电源的主要技术和耗费主要精力就是制作开关变压器的部件。
开关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的区别大致有以下几点:
(1)电源电压不是正弦波,而是交流方波,初级绕组中电流都是非正弦波。
(2)变压器的工作频率比较高,通常都在几十赫兹,甚至高达几十万赫兹。在确定铁芯材料及损耗时必须考虑能满足高频工作的需要及铁芯中有高次谐波的影响。
(3)绕组线路比较复杂,多半都有中心抽头。这不仅增大了初级绕组的尺寸,增大了变压器的体积和重量,而且使绕组在铁芯窗口中的分布关系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