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9):
PLC300的软件,安装不上为什么呀,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对于图1来说,请在安装时关闭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退出正在使用的软件。
对于图2来说,请直接执行安装目录下的Setup,或者刻录到光盘中,也可以解压到根目录下进行安装,或者找人复制SSF信息文件。
对于图3来说,看不出其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图4来说,在防病毒软件或者防火墙开启时安装,常常会导致授权服务器服务不能正确加载。因此请在服务中开启授权管理服务,如果不能开启,请卸载授权管理器,在安装盘内重新安装,安装时关闭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
对于图5来说,由于一些字体不能被系统接收,因此常常会导致错误的发生,因此建议完全解压后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图1来说,请在安装时关闭防病毒软件以及防火墙,退出正在使用的软件。
对于图2来说,请直接执行安装目录下的Setup,或者刻录到光盘中,也可以解压到根目录下进行安装,或者找人复制SSF信息文件。
对于图3来说,看不出其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图4来说,在防病毒软件或者防火墙开启时安装,常常会导致**服务器服务不能正确加载。因此请在服务中开启**管理服务,如果不能开启,请卸载**管理器,在安装盘内重新安装,安装时关闭防火墙以及防病毒软件。
对于图5来说,由于一些字体不能被系统接收,因此常常会导致错误的发生,因此建议完全解压后安装。

Regards

cvlsam大侠
太强了,我只知道前两个图的信息,呵呵
顺便学习了,感谢

网友C:
楼上的老师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D:
考到硬盘根目录安装 别的没有太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