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我的电吹风是有高低速和高低温的那种,一开始是风变小了,且过热,有时候还不转,大虾帮忙啊!

发现电机一组线圈烧了,换了个电机后电机倒是挺利索,但是风小,还是发烫。。。

网友A:
风叶转吗??

网友B:
风小是因为转速没达到啊,是不是换了个电机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小是因为转速没达到啊,是不是换了个电机造成的。
有可能

网友D:
你的电吹风的质量劣质,不用修。

楼主:
对了,换的这个电机线圈绕线比原装的粗,而且电机跟电热丝是串联的,因该是电压不够造成的,正在想解决办法中。。。。。

楼主:
电吹风发烫了,有时候不转了……
原来就是转速不够啊。。。。

网友E:
买个新的也就二十来块钱,偏要修,在那死命折腾,工控人,伤不起啊。

楼主:
切!我非把它修好不成!

楼主:
ok了,把高温电热丝与电机串联风大,且热量适中,原与电机串联的热丝做高温热丝来用,没发现异常情况,嘿嘿,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长久!

网友F:
小心着火。

网友G:
别把头发烧了、买一个吧

网友H:
是不是电机与电容不匹配呀!

网友I:
换个呗,工控改版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