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我单位近日安装的多功能天车使用的是AB  SLC500 系列 ,在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PLC CPU 报故障的现象,手动复位正常后,运行一段时间又会出现,通过电脑查看,故障解释为:A “STUCK” RUNTIME ERROR IS DETECTED  ON I/O MODULE    EXACT SLOT CANNOT BE DETERMINED   更换了CPU ,又更换了输入模块组与输出模块组之间的扩展电缆,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附上故障截图

网友A:
上面报警的含义是:一个“粘”在运行时错误被检测I / O模块不能确定精确的槽 你可以尝试把cup之后的模块拨出来再插上试一试 如果模块后面有背板的话看看背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