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在Wincc  Explorer中,改变输出/输入域的值时,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改变!需要怎么设置,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cc  Explorer中,改变输出/输入域的值时,要输入密码才可以改变!需要怎么设置,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忙.

在输入输出域中设定权限,或者在脚本中转到密码输出或者密码弹出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