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29):
新的变频器一般得设置什么参数才可能真正使用

网友A:
仔细阅读该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一般都有使用实例。

网友B:
如果是面板操作参数都不要什么设置就能使用了

网友C:
这要看你想如何使用了?主要还是要根据你的情况 看你所用型号的指导书就行了!!!

网友D:
可以自整定,最好对着说明书看看。

网友E:
按照说明书的指导,选择“启动程序”,按照启动的流程一步一步的操作,即可顺利把电机运行起来。

关键:要在使用之前,详细阅读使用手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面板操作参数都不要什么设置就能使用了

网友G:
看变频器带什么负载,还有你想要什么样的控制方式,面板控制,外部控制等等,简单一点,如加减速时间,频率大小,你都可以查看说明书来调参数的。

网友H:
这个看你想要变频器实现什么功能了,变频器本身很简单,就是通过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转速或者风机出风量大小等,至于其他的一些控制方式,要看你现场需要什么样的了

---斑竹提示:技术论坛发帖,不要在帖子后面夹杂宣传性广告。这是规则,希望遵守。大家共同维护论坛的秩序。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和共享。

网友E:
变频器的制造商不同,操作和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所以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无法泛指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I:
基准频率 中间频率 中间电压 最高频率 最低频率 额定电压 马达极性 控制模式 加减速时间 等等

网友J:
电机参数,应用参数,简单包括数字量端子功能配置,模拟量通道配置,给定叠加关系等,最好做电机优化。

网友K:
额定电压、基频和电机的参数就可以了。如果是端子控制的话,还要设置相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