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因为变频器的出现,那么三相异步电动机最高允许允许的频率是多少?你见过的最大是多少?

网友A:
我厂最高用到60

网友B:
我厂最高用过80

网友C:
我厂用变频器主要用于降降低频率,最高50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要看电机的参数要求来定啊?

网友E:
我们一般常来当软启使用和在额定转速下调速

网友F:
用到过70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厂最高用过80
轴承受的了吗

网友G:
60.再高就看电机允不允许!

网友H:
看在什么场合      如果在数控机床上哪就不是····一般的都是50~~70间   也有降频率的~~~

楼主:
见识了,感谢各位老师的积极参与!

网友I:
200
我厂最高用过200

网友J:
那你用的  是  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