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9):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导线的电流过载量:1平方毫米,1.5平方毫米,2.5平方毫米,4平方毫米,6平方毫米,10平方毫米的电流过载量是多少?怎么计算的

网友A:
1平方两个电流

网友B:
看来革命还未开始啊!

网友C:
1平方大概为3A。10平方以下电缆可估算为每平方5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平方两个电流

这咱算的???

网友E:
这个跟线路的距离,线径的大小都用关系。

网友F:
????这个是真的吗

楼主:
这个表里的数据怎么跟初级电工考证里所说的不一样呢

网友G:
单股铜线一般6个电流但取与环境因素

网友H:
载流量与实际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I:
表中的VV22,YJV22是什么意思?

网友J:
这是我们的配线表,YJV电缆
1平方的只用来做控制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表中的VV22,YJV22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设计母线一般1平方2个电流,铜线。

网友K:
铜线设计还别忘线路距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