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制动

楼主(2011-11-29):
现在的变频器使用什么制动啊?可以解释一再生制动的制动原理吗?谢了

网友A:
能耗制动,再生制动,直流制动,变频器主要是这几个制动
能耗制动是在电容边上并联一个电阻、制动单元(电阻和制动单元串联),但再生制动不一样,把这个电阻和制动单元去掉,在整流模块并联一个裂变模块,这个裂变模块可以把电机反馈过来的电,裂变成跟电网当中的电差不多,这个裂变模块特殊哦,跟给电动机供电的裂变模块不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如果不搞研发,知道差不多就行,原理这个东西要深入真的麻烦。

网友B:
变频器有专用的制动单元

网友C:
小变频器没必要接制动电阻,大的需要哦!最好再加上机械制动!比如电磁抱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变频器没必要接制动电阻,大的需要哦!最好再加上机械制动!比如电磁抱闸!
小功率的好像没有用制动的

网友C:
我们0.5KW 的就有呀制动呀!